联想L195WA灯闪维修,快速维修

楼主(2012-02-11):
现象:灯闪不开机
测量参数:电源5V及高压供电输出正常
最可能引起的故障:软件损坏。
过程:更换新MCU带数据,故障依旧。
示波器
MCU到芯片的数据不正常,开始用示波器测电压的为3.2V.以为正常,改用数字表测得为3V。供电不足造成,更换1117的3.3供电IC。故障解除。
供电不足

网友:
示波器读数有问题!

网友:
LZ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