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的碼片

楼主(2012-02-11):
请大家帮个忙,T60的安全芯片,和密码芯片分别是什么啊,在什么位置啊谢谢了

网友:
安全芯片比较大  码片一般是93开头的

网友:
打开图纸和点图什么型号都知道了

网友:
型号知道了不代表就知道是什么芯片啊,有知道的告诉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