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ec时,1脚按在了133脚上,不开机了,还能修好吗

楼主(2012-02-11):
安装ec时,1脚按在了133脚上,不开机了,还能修好吗
不开机

网友:
我也我有这样,我装正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会烧了很多东西的。。做维修要心细点,不然会吃亏的

网友:
这要看是什么机器了,如果板子的保护电路做的好的话,应该可以修。建议楼主查查EC主电。说不定就是个小电阻或者电感坏了的昵!

网友:
一般装反了,会烧电源电路,信号一般不会烧。EC

网友:
焊接技术不过关。多练,仔细啊!
焊反了有的烧了有的不烧。。。没有100%情况,重新焊一下试试吧。不行就换新。

网友:
你得重新弄过试试看,现在不好说好坏,要试了才知道。

网友:
换一个应该就可以了,不可以量阻值

网友:
3.3开关上有,我的ec是87541.

网友:
只有换一个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