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独显的机器。装CPU触发不了。不装CPU可以正常触发

楼主(2012-02-11):
联想B450独显的机器。装CPU触发不了。
不装CPU可以正常触发,南桥也换过了。。
问题还是一样。。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CPU坏的排除了吗,CPU自身短路也会引起的呀.

网友A:
电流跑多少

网友B:
有没换CPU试过

网友:
建议先查查CPU供电模块,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一台,但不是你这种型号,我的是Y450

网友:
换CPU试试啊,你说的不触发是按开机键电流没变化?还是掉电?

网友:
只在台机主板INTEL上见到不插CPU不触发的。还没听说过笔记本主板插不插CPU造成触发与不触发的。没思路。你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C:
先测一下CPU供电部份吧。供计是有短路

网友:
装了CPU电流只有0。1A。。。不装CPU可以跑到0。53A
   各供电电压都正常输出。。CPU有1。5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跑多少

装了CPU电流只有0。1A,。控开关没有反应。。不装CPU可以跑到0。53A
   各供电电压都正常输出。。CPU有1。5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换CPU试过

CPU也换过了。。这个CPU在别的机器上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程序也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一下CPU供电部份吧。供计是有短路

谢谢你的意见。。我都准备换CPU供电芯片了。不装CPU也一样有CPU供电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跑多少

不装CPU可以跑0。55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换一个供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不装u的话 应该没有cpu供电的吧

网友:
不是座子,就是VIP信号有问题了

网友(2014-11-17):
个人感觉不是CPU就是CPU供电电路

网友:
没有碰到过。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