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期也搞不好的ACER ZL3

楼主(2012-02-11):
超郁闷了,搞了快一个星期还没有搞好,开始时是拿来花屏,,后面加焊了显存就好了,,过一天又拿回来,说拍一下就会花,,后面重植显卡,也好了,但温度过高,,后面我加焊了一下北桥。因为北桥和显卡在同一个散热片上面,后面就不行了,电流只跑到0.37左右,上不上内存都一样,现在我把显卡换了,北桥也换了,但还是那样,,真的是没办法了,谁有什么思路,来点提示吧

加焊显卡好了后,你加焊北桥干什么啊。。。。。。。

网友:
看来你也不董信号,瞎修!

多是他撞掉了无件

网友:
主要查北桥这方面

网友:
看这电流应该是刚出CPU电压,先看电压都正常否,在查信号

网友:
好像北桥没做好

网友:
温度高做北桥干嘛,估计没做好

网友:
做桥要谨慎,不能瞎搞

网友:
做北桥时有没有碰掉件了,或是件移位置了呀,认识仔细检查一下,不行按电路时序一点一点的修

多是碰掉了无件的,

网友:
主要查北桥的工作条件,找个电路图慢慢研究研究

网友:
主要还是修自己动过的地方 慎重动没有修过的地方

网友:
显卡挂了,0.37CPU电压也没有出呢

网友:
我是在座桥之前 拍下一张局部高清图  做完了  预防掉件  少件

这样是不是太累了
好习惯!
楼主太小心了,,,支持

网友:
0.37上电不全,或有电方短路了啊,打电感组值看看!。。

网友:
看一下北桥

网友:
估计北桥或显卡要么有个坏了   或者北桥没做好  短路了     板子变形没呀   你这样有点麻烦了  动的地方多了

网友:
上班手机都在旁边  随手的事  BGA意外 的时候才需要对一下

网友:
北桥没做好啊,直接换一个新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