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华硕笔记求助

楼主(2012-02-11):
板号:SUI ML-1 94V-0 的笔记本开关的背后还有个开关是用来做什么的?为什么一按就有0.02A的电流,不按就只有电流只有0.007A左右的电流就不能开机。

网友:
你这是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A:
板子上的重要阻值打过正常吗

网友:
我觉得山寨把就是难修,放下电焊北桥不好基本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的重要阻值打过正常吗

对地阻值都正常

网友:
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