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跑A5A6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11):
今天修了一台IBM R40机器,能开机不显示.接上测试卡,开机后测试卡过了38后停在A5A6后就不动了.以前有修过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不过内存.拆开主板用表测试各供电,发现没有内存供电2.5v,经查发现给内存供电的电感由于时间久了,出现老化而导致电感开路.重新焊接好后,故障排除.

看看

网友(2013-12-27):
好吧 我正在修和你的机器故障一样

网友:
不错。搞好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