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PLUS 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2-02-11):
943NW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这款是触摸按键那款,毛病是电源指示灯不亮,测得无15V 和 5V 电压,但是DM0465R的VCC脚是有12V 输出的,就是光耦向后无电压,向后的的电路我查了下也无短路的地方,光耦换过,431换过,0465也换过了,50V的电容也换过了,请问这个还有检查哪儿,

网友:
把后级的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A:
有没有测量 5V 12V的那2组 二极管   我修过几台都是坏二极管的。

对,先检查次级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看!!!学习!

二当家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查下芯片的供电 是不是没有软启动电压

网友:
此题要关注,等待楼主解决后,给大家说一声啊,是什么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量 5V 12V的那2组 二极管   我修过几台都是坏二极管的。

此2组二极管 我也是在发这贴之前就测量过 了,不坏,都是好的,

网友:
一看楼主肯定没有学过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建议修电源的 都必须先学开关电源工作原理 其中包括振荡、反馈等等!

网友:
测0465r 1脚:300V,2脚:地,3脚:12V,4脚:无电压,5脚空,6脚 98V,,

网友:
6脚的电压感觉应该在300V左右,我测下来只有90多V的电压,感觉不正常,当时就检测6脚与大电容之间的3个串联的电阻243,拆下来测量3个组织都正常的,我就有点不明白了,请问各位帮下

网友B:
把芯片供电脚的稳压二极管拆掉通电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芯片供电脚的稳压二极管拆掉通电试,。

拆了 试过了 一样

网友:
希望有高手过来帮忙啊 ·

网友B:
断电后迅速测一下300V大电容上电压,若很快降到10V以下,有可能是后级有短路。若300V下降缓慢,说明电源没有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电后迅速测一下300V大电容上电压,若很快降到10V以下,有可能是后级有短路。若300V下降缓慢,说明电源没有 ...

测试了 下降很快,几秒的时间久降到5V左右了

网友C:
这个有个稳压二极管,就是在DM0465附近,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个稳压二极管,就是在DM0465附近,易坏

0465附近的几个二极管 我在发帖之前全测试过了,都是好的,

网友C:
943的后级整流是两个二极管并联的,这个坏的也不少,仔细查吧,只是听说,不是实测,还是有难度啊,如果板子在我手里,不到十分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943的后级整流是两个二极管并联的,这个坏的也不少,仔细查吧,只是听说,不是实测,还是有难度啊,如果板子 ...

不管是15V的还是5V的,这4个整流二极管 我都是在发帖之前就测试过了,没坏,所以我也就奇怪了啊,检查过易坏的这些东西,结果都没坏,这块板子在7个月之前我修过的,当时只是坏了个0465.换了个就好了,这次就是查不出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