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屏有没有得救???哪里问题???

楼主(2012-02-11):
HP V3000的屏,最左边有差不多3CM宽一竖条变色,像是缺一种色。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啊。
问题

网友:
我把屏线插头清洗了,还是一样的。会不会是屏电路上的问题???
loyo8
就是,看看屏电路版缺电压还是进屏的软排线开焊了

网友:
能用最好不要搞。这个应该是屏的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屏上出问题了不用修了要么换张屏要么就这样用了

网友:
好像是屏的最上面的那排线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屏上的逻辑板连接到该处玻璃基板的连接有问题,以前有过用热压条来压,我做过但基本无用,只能换屏

网友:
我觉得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里面的导光板有问题吧,就像有的摔过一个白块一样,虽没破,但能用

网友:
屏自身的问题,这种故障,需要专业仪器才能解决。如果不缺钱,那就给他换屏,要么就将就着用了。

网友:
换屏吧。没救了

网友:
拿给修屏的修,有可能还可以修得好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人为把屏损坏了。见过亮线但像这样大面积的还没有见过。

网友:
是二修机吧,若是,就是人为野蛮拆卸造成的故障

网友:
可怜的V3000...昨天我修了一台 少背光的V3000 亮了之后看到竟然缺色 以为显卡还有问题 再打下来重做 还是老样子 最后找了一块屏一试 没问题了了 白干了两三个小时 打显卡 晕

网友:
加焊下 各电路板 要么就是屏晶体问题了

网友:
第一个屏模块坏了,

网友:
换块好的屏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叫客人换屏吧!!!
同意楼主:
5.0
南门二饼
同意楼主:
换屏,照样赚钱。

网友:
直接换了! 然后闲的时候在拆看研究研究!!

网友:
屏的行列驱动IC有问题。让客户换屏,旧屏自己按压或加焊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自己不要动 去找专业修平的人搞 是屏上面的软排线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