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ll 19液晶显示器,出现自动调整菜单,一直闪烁

楼主(2012-02-11):
故障:gatewall 19液晶显示器,出现自动调整菜单,一直闪烁
发现高压电源板有一个25v的电容鼓包,更换后正常。
目前故障:待机后,重新开启,又出现自动调整菜单,一直闪烁,过5分钟后又正常,这个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先换按键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有的机子开关会自动调整的,5分钟后正常的话说明电容充电没那么快,能正常使用就好

网友:
按键有没漏电 , 断开按键线怎么样?

网友:
如何查看按键漏电,小白问题,呵呵

一是断掉按键 开机测试 2是 测下电压有时候会不一样呢 三 就是怀疑就换 反正也不之俩钱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各个电压的波形,应该是开机有电压不稳定

网友:
换个开关试试如何.

网友:
我也觉得是开关的问题,断开按键板试试看

网友:
拆掉或者直接换一个试试

网友:
目前状况,又是同一个1000uf 25v的电容 鼓包了
我现在把所有1000uf 25v的电容全换了。
查了所有按键的电压都是3.32V
电容周围有一个三极管。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坏了,电容鼓包,都是同一个

网友:
插电容前面的元件

网友:
换开关试试吧,应该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测下电容供电那路 都多少V 有偏高的没

网友:
我碰到多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换掉开关开关.量是好的也换掉.老大

网友:
我有台15的也是这样,不定期显示自动调整菜单,后来手动调主机分辨率解决。

网友:
明摆的是按键有问题,换电容就不是你的事情,搞了下次就没得电容换了,闪也是按键

网友:
嗯 建议楼主把按键换一下看看了.

网友:
把按键板连线拨了..看看呢.

网友:
测一下按键电压 看看是不是在跳变 换了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