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控制接线出现的奇怪现象,求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2012-02-11):
一电源板,电源板和驱动板之间共有5根线相连,在电源板通电后测得各线电压分别是:

红线 5V
黑线 地线
黄线 0V
绿线 5V
蓝线 0V

在驱动板上黄线进GM2621的第50脚 PWM0/GPO,蓝线连接到一个三极管的C极,三极管的E极接地,同时蓝线通过一个电容接地。

现象是:给黄线通5V电,灯管不亮。但是当把5V的供电线接到蓝线上而不接通电源,这样供电线就没有5V电压输出。但此时灯管亮,当接通电源送上5V电时灯管熄灭。

接通5V电源的作用是想做开关控制用。

哪位老师能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
蓝线是开启信号。把5V接到蓝线上不送电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不送电就是只把5V的供电线接到蓝线上而不接通电源。这样供电线就没有5V电压输出。

蓝线怎么会是开启信号?而为什么不是黄线?

网友:
查看70人次 无人能解么?

网友:
至此仍无果 感叹论坛的人气 与氛围
再次通过自己回复使帖子提前,望高手看到并给个答复,谢谢。

网友:
表示 没看懂你说的意思  另外问个问题 你的2个5v线 是不是一起的啊 电源板不接驱动板 有2个5v的话 我遇到过的就是  一起的          背光等的开启信号是 驱动板给的    和亮度调节的区别是 背光灯 关机没有电压 这应该很好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