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电流0-0.53-0.8

楼主(2012-02-11):
CPU电压正常,CPURST正常,CPU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正常,BIOS刷过,插不插内存电流没有变化,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并修好的大虾拿出来分享一下,现在没思路了,谁知道怎么修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
有示波器没,有的话打下内存那边,先确定U跑了没。

网友:
没有 现在我也不知道跑没跑,没有示波器就没办法确定跑没跑了吧

网友:
等待高人…………学习中……

网友:
有示波器怎么测,看U工作了没工什么。

网友:
怎么用示波器测量U工作了没有,测哪里?学习中……

网友:
我的这个也是这现象  不知道跑马没啊

网友:
示波器打ADS也没有波形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的只能靠波波慢慢凉了 ,没更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啊,我看这个有可能是个通病!

还没呢   修好跟你说啊

网友:
ADS如果确定没有波形的话可能是CPU或CPU座的问题哦      FRAME#有无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