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宏基 D257 上网本 不开机

楼主(2012-02-11):
ASPIRE ONE  D257  上网本

能加电  不开机, 电流到 0.4 几 死死的不动

各路供电正常, 上网本 这个电流 各路都起来了
刷了 BIOS  不行,   直接加焊了 CPU  (  N455  三合一)  无果

广达 ZE6  板子  在 MINIPCI-E 槽下 留了个 测量口,方便

根据 时序  各路 测试点 都正常,

我觉得 南桥 NM10 坏的可能小,    CPU 坏的可能 大大的, 但听说 这个 玩意 坏是也少,   郁闷了,

有修过  ATOM  2 代  CPU 坏的 吗

网友:
加焊CPU不行啊,重做一下啊

网友:
那个黑色的小南桥,看看,加焊,换一下,我下次把CPU 小黑南桥都换了还是0.4*脏话*啊!

网友:
重做一
下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