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O触发掉电

楼主(2012-02-11):
接到一片没修过的Y450不触发主板,换了个IO能触发了,不上U电流跑到0.5几过几秒升到1.1,1.2,2.几安的电流就咔嚓掉电了,上U跟内存,触发电流跑到0.7几过几秒就跳到1.1,1.2,2.几安咔嚓掉电了,有的时候还升到3A就咔嚓,请问这大概是哪里出问题了,该如何下手。

网友:
查电路,应该是那个电路有坏的。。

网友:
   那你就按照触发掉电的流程再跑一遍啊。

网友:
鉴于LZ的情况,你有没有想过显卡呢??电流到了显示的地方,但是啪!掉电?好好想想吧,是我的话,绝对是去做显卡去了,有的机器看似只是单一的一个问题,但是修好之后,又会出现其他的问题的,希望采纳

同意

网友:
独显的话显卡的可能性很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