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40 独显机器故障

楼主(2012-02-11):
开机有滴滴的声音,但是就是不显示,拔掉屏线接外接还是不显示,显卡重植过了,还是一样故障,请教有经验的师傅们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我换过一个CPU

网友:
建议LZ换显卡,1440的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换了很多显卡解决问题   这台机器就是显卡问题 通病的

网友:
LZ   有没有搞错  乱说的吧  这个U   是INTEL的      很少坏的   不是人为的  一般不坏的   你的U坏了????   再说是滴滴  2声      晕死 这样的  帖子

网友:
滴滴响有很多种的     不过1440的显卡是容易出问题,建议LZ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滴滴响有很多种的     不过1440的显卡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呢?显卡故障?

网友:
你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滴滴声倒底是几声啊,好好数清楚了再上来说啦

网友:
有报警 代表cpu已经过  换显卡吧

网友:
内存是两声

网友:
测一下屏线上的色差线

网友:
我碰到过DELL 的U 坏了,INTER的,T8100的U,楼主最好用示波器打下,看过U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