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Z191显示器开机1秒黑屏

楼主(2012-02-11):
    大家好!有一台现代Z191显示器开机1秒黑屏,用手电筒看得到画面,应该是高压保护了,灯管拿到其他高压板点,不插屏线,灯管常亮,在淘宝买到一块二手的原装电源高压一体板,装上去故障一样。接上信号的时候,显示器指示灯表示有信号,驱动板ADJ电压为3.0V。是不是买到的这个高压板也是坏的?求解,谢谢!

网友:
建议刷下程序

网友:
象这种故障不修电源板,买二手电源板,不如用个双灯小口高压条改上去更好.现代这种电源板常坏的是高压条部分4606或4600坏的多

网友A:
原板用的是B3942,我用4606代换后故障依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age%3D1&page=1

网友:
原板用的是B3942,我用4606代换后故障依旧。

网友:
我的跟你的现象一样 但是不差屏线话灯管常亮 !一插就不正常!求高手解

网友:
改个高压条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驱动板的问题,碰到过一次,把屏供电的5V拿掉,直接从电源板上接个5V到屏供电上看看。。我的上次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板用的是B3942,我用4606代换后故障依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 ...

换4606还不行,看来查其它位置你也不太会,直接用双灯高压条改,成本差不多,又快,不原来高压条上块子拆下以后好用

网友:
这种暗屏应该不是很难搞啊,改个通用高压条试一下

网友:
你应该先看看12V供电和12V电容这个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问题是灯管坏了一条,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