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示波器测量主板上的CPU工作了没有。

楼主(2012-02-11):
等待高人……在线等……

网友:
请问你用是数字还是模拟。。。。直接把示波器测到CPU的电感上看他有无波行。。正常是个正旋波。。。 有波就正常。 没波就不正常被。

网友:
哦。这样呀。

网友:
正在研究中

网友:
貌似楼上的是量CPU 供电的 那个片选信号。

网友:
各位高手怎不发言啊,说出来让晚辈学学

网友:
CPU工作与否还要用示波器吗?我汗。

网友:
CPU工作与否和电感没什么关系,因为你是想说CPU有没跑马,这个信号很多示波器可能打不出来,所以经验还是比较重要

你要那么说那2楼的说的就不对了吗?

网友:
用示波器测ADS#信号 CPU工作时会有不同的杂波 不过CPU是没有的

网友(2012-03-15):
期待高手精彩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