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清灰完开机风扇转一会就停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2-02-11):
联想G450清灰完开机风扇转一会就停什么问题啊?
请教老鸟

网友(点评):
先看看电流是多少吧...

网友:
电流是多少。还是关机了。

网友:
正常使用,就是温度高因为风扇不转

网友:
正常的,温控电路,湿度没有到

网友:
这个正常吧 风扇不转是没到触发温度

网友:
。应该是 温度没达到一定的温度

网友: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啊

网友:
我们本都是开机转一下就停。

网友:
不会吧 笔记本好像都是温控吧

网友:
学习了一下,一般都有温控的

网友:
直接给风扇加个5V就OK了

同意楼上的
温控的,改什么
那样声音太大了吧,串个二级管声音小的多了

网友:
都是转一下就停的 温控

网友:
呵呵,不用说是温控了,温度不到,电路不通,有的温控电路,是温度高了,电阻阻值变低。也有的变高。然后导通电路,风扇供电和地线形成回路,才能风扇转起来。前天修本本,我徒弟说,师傅风扇不转啊。一根红,一根黑,我说你测一下,他测试之后,红5,黑4.5,我说你直接把黑接地,就长转了。至于详细电路我也没看,总之就那么意思。别人新机器,不要随便动手改电路,省的人家保修都困难。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一般要到50多度才开始转

网友:
都是温控风扇啊,一开机,转一会,就停,之后要等温度高了才转。

网友:
我是菜鸟,感谢大家的指导,我开机看看验证一下

网友:
楼主是不是自己买的本

网友:
估计LZ不是搞维修的  要么就是刚刚开始搞

网友:
我自己用的IBM T61要七十度风扇才转呢!

网友:
温控的把!感觉不行的话就去拉长转

网友:
如果啦5V  声音打  你就拉3V 啊    再说    风扇 本来就是一会转 一会听  受温控电路控制的

网友:
清完灰,CPU温度检测到低了,所以转了就停啦,CPU温度高的时候自然会转了

网友:
温控的,温度不高不转

网友:
看来你还要好好学习

网友:
LZ搞定没有?出来吱一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