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免程序的鼎科2025电视板,刷写自选的程序?

楼主(2012-02-11):
我用的是二手的免电源的液晶编程器(
LCD-ISP-2008
),很简单,上面有一个被打磨的
脚的芯片(可能是
74LS05
)
还有两个按键(切换模式)。我用它成功刷写了
MSTAR
方案的
TSUM16AT-LF
。刷写免程序的鼎科
2025TV
板时,是用单头
VGA线
,连接鼎科
2025TV
板的专用升级插座?还是用双头
VGA
,实现不开盖刷写?刷写自选的程序时,程序跳冒不用变动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芯片

网友:
鼎科2025TV板刷写跳帽要全不要,不动跳帽刷好了也要拿掉,重启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