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元件?

楼主(2012-02-11):
有知道的吗,给一个PDF 吧。是液晶驱动板接口那里的

网友:
起保护用的嵌位二极管

网友:
哪个接口,驱动板好多接口哦

网友A:
VGAj接口的可以拆掉不用,里面应该是几个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一个开关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j接口的可以拆掉不用,里面应该是几个二极管

谢谢,群中多联系。。

网友B:
C打头的应该是排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打头的应该是排容吧!

上面4楼的PDF都发出来了啊???

网友C:
如果是屏线接口的话就应该是一个P沟道的场效应管,给屏供电的5V供电控制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屏线接口的话就应该是一个P沟道的场效应管,给屏供电的5V供电控制开关

不是屏接口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