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M2N-X PLUS 不触发

楼主(2012-02-11):
这板子是同行拿过来的,说不开机,上电,确实不能触发。
测开机针有5V,电池电压正常,待机5V 3.3V均正常,此板IO为IT8712F-S,可以按IO引脚:75--72--71--76 去测电压是否正常。
待机时测得75脚为5V,72脚为3.3V,71脚为80多mV,76脚为4.2V,,按下开关后,75  72脚均变为低电位,但71脚没电压跳变,查PDF和论坛帖子,得到71脚为PSIN南桥返回IO的开机信号。

开始以为是IO的71脚对地了,但测电阻100多K,再跑72  71脚到桥的线,但都能跑到桥里面,难道是桥的问题?这下可难办了,没条件做桥啊。同行说,你把IO换掉试试吧,心想换就换吧,反正换IO也不费事,结果神奇了,竟然可以开机了!!

上CPU  内存 显卡,一切正常!

此板是修复了,问题很简单,IO坏了,但问题来了:71脚的信号不是桥返回来的吗?对地不短路,那应该是桥的问题的吧?

换IO前还少了一步工作,应该把原IO的71脚挑起来再判断的,惭愧,修复后才想到。

另外,此板还有一个怪现象,不上U或上假负载,均上电后3秒左右后会掉电,怪!

网友:
我有个M2N68的板子 也是这个8712F-S  KXS   在网上定的I/O 还没到  用别的代换都不行 哎 用8712F-A代换后不触发

网友:
1:ITE的部分IO 3秒断电是正常的。只要不跑码都会如此。
2:严禁挑71脚。
3:此板可能是IO的RSMRST#没发给南桥,导致南桥无法发出SLP_S3#。

同意饼老大的说法,有些板不上U会自动断电!
严禁挑71脚?能说明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是85脚RSMRST#的信号,没有发给南桥,这是8712 8716 8718 的通病,一般换它就好了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
为啥2:严禁挑71脚。??????

网友(点评):
一般CMOS电路的控制极是不能悬空的

网友:
是啊!为啥不能挑起71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85脚RSMRST#的信号,没有发给南桥,这是8712 8716 8718 的通病,一般换它就好了

那能不能自己飞个3V过去啊?IO的确不好找啊

网友:
8712kx的可以用8712ix的代换

网友:
有两点郁闷的地方:
1、开关引脚你都自己写出来了75-72-71-76,还不知道71脚干马的,要查PDF?
2、都打了71脚的对地阻值正常了,干马还要花时间去跑线。72和71脚都是直连南桥的,除非断线。
3、80MV?老大,不要搞这种飞机好不

网友:
很好的点评

网友:
技术太好也不是好事呀,要是我修早就换IO了

网友B:
现在此板返修了,故障一样,现在仔细测试了下,只要把BIOS跳针接上就不触发,一拔掉跳帽就上电了。

一会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没后续的了,LZ在发啊,后面的问题啊

网友:
华硕的板就是怪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此板返修了,故障一样,现在仔细测试了下,只要把BIOS跳针接上就不触发,一拔掉跳帽就上电了。

一会 ...

可能跟南桥真有关系

网友:
2:严禁挑71脚。

可能会烧南桥  谁有条件去试试看 有结果 报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