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t61显卡去胶

楼主(2012-02-11):
thinkpad   t61显卡是NVIDIA G86-740-A2内部打胶,我先用锡箔纸在周围粘一圈按正常取桥的温度加焊,加焊完会有大部分胶粘到锡箔纸上。50%能好。不好就要换显卡了。各位同仁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显卡或桥内部打胶很头疼,各位仁兄支个高诏

网友:
是在正面显卡的边上贴吗?是那种隔热胶带还是哪种锡箔纸,能否说的详细些

网友:
这个还是小心的好哦!!!!

网友:
普通的十几一卷的,去胶水内部胶也没法去。如果加焊不好取显卡时一定要把最后一段时间设长多加焊一会否则会掉点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有点难!

网友:
呵呵。。。。灌胶的不是有点难。。。偶感觉是很难很难。。。。感觉就是碰运气的活。。

网友:
加热吧,反正要拆的

网友:
这种显卡出问题的话建议拿下来重支球

网友:
北桥也容易冒珠,总之还是个经验

网友:
拆下来重做吧,如果客户接受换掉个改良不会返修,没什么好经验,小心一点。断线了就补线了

网友:
我都是把显卡取下来,重植。成功达到80%

网友:
只要不变形,一般都可以搞定的啊

网友:
是呀。T61这款机子就是这个样子呀!显卡不好弄呀。

网友:
这个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能小心点啦

网友:
成功率还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