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检测问题

楼主(2012-02-11):
今天在论坛看到一个朋友发的7600显存定位问题的帖子~里面涉及到的几个问题有点不太明白~

1.Read (读取)Write (写入)Unknown (未知)在这3个地方报错都说明什么呢?
(盱眙桂林)朋友在帖子里提到说写入报错~GPU虚焊的可能比较大?怎么理解呢?

2.现存位置的排列~在论坛了看到过关于显存位置排列的问题~大多都是从右往左一次A~B~C~D~E~F~一次排列~
但是今天又涉及到了一个显存位的问题?(pfvl2008 )朋友告诉我说N卡的显存排例一般情况都是ABCD区逆时针排例~
但是显存位却是按顺时针排例的~这个显存位是顺时针排列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简单画了一下我理解的意思~红色箭头表示显存颗粒排列的顺序(逆时针)~
蓝色箭头表示是显存位~两个位一组(上位~下位)~按照顺时针排列~
(问题是谁是上位?谁是下位呢?如果反正面为一组颗粒怎么排列呢?正面是上位还是反面是上位呢?)

还有~~论坛里关于ATI显卡的帖子好像比较少?
ATI显存是怎么样排列的呢?好像只看到过如何屏蔽显存C区~~
而且没太研究明白~还有其他区~呵呵~~希望有高手也能指点一下~~

搞得我像鬼魂似的,怎么叫又出现了。开个玩笑啊。其实这是显卡最基本的理论知识,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领悟得不错,只是右边的箭头画错了,向下才对

网友:
       看得出你对显卡的概念还很模糊。所谓的A、B、C、D就是我们常说的通道或者是区,一个区里面一般是64个数据位,如果用DDR3的显存,那就是由两片组成,一片是0-31,另一片是32--63,用软件检测时不是表示得很清楚吗?0-31我们称作这个区里的低位,32-63就是高位,在这个区中的数据位,如果按我们的习惯是由低到高来排列的话,多数显卡是顺时针排列的。(但是也有例外反过来的)至于你说的正反面各一颗显存组成一个区的情况也一样,要确认哪个是低位,哪个是高位,这就要牵扯到显存定位的问题了,你可以查看这方面的帖子。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既然是桂林朋友说的,你可以去问他所以然。其实他也就是说可能,并不敢确定无疑。这仅仅是大致的判断方法,是有前题条件的,并不完全准确。其根据要从显存的工作原理说起,比较复杂啰嗦。不细说了。
     本人水平有限,理解能力尤其欠缺,如有不当,还请海涵。

网友:
高手出招,就是与众不同,感谢荣生赐教!
我去的了~~又是荣生朋友出现了~~不行了~~崩溃了~~你咋这么好呢~~太够意思了~~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太仗义了~~~~~~~~~~~~~~~~~~~~~~~~~~~~~~

网友:
学习一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论坛里的各大老师出了一本关于PCI-E显卡维修的书,里面讲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ATI 大多順時針!!

补充内容 (2012-2-12 15:47):
抱歉回錯了

网友(点评):
你确定吗?我们见到的卡怎么都是逆时针排列的?

网友:
他们是一组的,还像是正面和反面是一组的

网友:
没有人说的更详细一点吗?

网友:
芯片级了,找专业人士问吧。

网友:
感谢(pfvl2008 )画错了~~呵呵~~~

网友:
楼上的真是高人,学习了。

网友:
本人菜鸟级别`!需要多学习饿了~!

网友B:
ati DRAM 的00-31 32-63 大多逆時針算,NVIDIA 是順時針算~ 至於DRAM的位置 [A.B.C.D] ATI跟NVIDIA大多都 逆時針排列

网友:
NVIDIA 9600 9800 大多都可以這樣推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ti DRAM 的00-31 32-63 大多逆時針算,NVIDIA 是順時針算~ 至於DRAM的位置 [A.B.C.D] ATI跟NVIDIA大多都 逆 ...

大多数A卡的排列虽然也是一个通道里有64位,但是分成CH0和CH1两个区块,每个区块是32位。也就是说,没有32--64位。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情况,不能绝对而言。下面就是一个RV790的检测报告。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current MCLK: 1000
MCLK step: 3.13
current SCLK: 780
SCLK step: 1.56

Basic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A0
907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954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10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B1
907    ........ ........ ........ ........
954    ........ ........ ........ ........
1000   ........ ........ ........ ........
   ChB0
907    ........ ........ ........ ........
954    ........ ........ ........ ........
1000   ........ ........ ........ ........
   ChA1
907    ........ ........ ........ ........
954    ........ ........ ........ ........
1000   ........ ........ ........ ........
   ChC0
907    ........ ........ ........ ........
954    ........ ........ ........ ........
1000   ........ ........ ........ ........
   ChD1
907    ........ ........ ........ ........
954    ........ ........ ........ ........
1000   ........ ........ ........ ........
   ChD0
907    ........ ........ ........ ........
954    ........ ........ ........ ........
1000   ........ ........ ........ ........
   ChC1
907    ........ ........ ........ ........
954    ........ ........ ........ ........
1000   ........ ........ ........ ........

网友(点评):
我去~~这是啥啊??ATI显卡报错是这样的啊??不会看啊~~~先去论坛看看先关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A卡的排列虽然也是一个通道里有64位,但是分成CH0和CH1两个区块,每个区块是32位。也就是说,没有 ...

大大說的沒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的各大老师出了一本关于PCI-E显卡维修的书,里面讲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在什么地方,能发一下给我吗?谢谢QQ2252435343

网友:
那是要买的~~不是能发QQ的~~呵呵~~去买一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