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AOC,图像底片

楼主(2012-02-11):
22AOC,图像好像相机的底片一样,这是什么上的问题,驱动板吗?这个还是触摸开关...要不是触摸的,我还直想给他换换驱动板.是不是屏的故障还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没遇到过,AOC那一款,能具体点吗,我这边就是卖AOC的。

网友A:
用点屏套件点屏试下,像屏的问量,VCOM电压不对,你看看屏上的可变电阻,坏了吗

网友:
还好没卖这个型号,维修你要找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点屏套件点屏试下,像屏的问量,VCOM电压不对,你看看屏上的可变电阻,坏了吗

这个屏太特殊了,看了半天没有找到你说的可变电阻,上面基本没东西。可变电阻我见过,上屏上面跟本就没有....

网友B:
看你提供的屏型号 应该是AOC自己组装的屏....相机拍屏背面图上来..有没换驱动板点屏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提供的屏型号 应该是AOC自己组装的屏....相机拍屏背面图上来..有没换驱动板点屏看下

已经上传,在二楼

网友:
感觉很累了,技术有限,我怕是修不好了,可惜的是,不知道那里的毛病,想换驱动板吧,什么排线都有,就没有这个排线,唉。无能为力了。

网友:
不能点屏看看吗?也可以换个驱动板看看啊。

网友C:
有可能是屏坏了,这里面有个情况和你说的差不多。建议先换个好的屏来点下驱动板的好坏。

网友:
查了下规格书看了下..这屏的接口是30pin  双8的..只是接口不是那种常见的LVDS的...你换驱动板 点屏看一下看看..

网友:
还有见过.是不是屏线有问题,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屏坏了,这里面有个情况和你说的差不多。建议先换个好的屏来点下驱动板的好坏。

我也想换驱动板,可是没有这个排线,也没有这种驱动板。郁闷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这种故障遇到过几例,当时都是屏的问题,因为是保内机,也就没有深究。感觉应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49671看看此文,也许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