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想想

楼主(2012-02-11):
我如果想修液晶的话都应该准备哪些常用的工具

网友:
哈哈,我也是新手,不要什么工具,一个万能表,一些常用的电容,在进一些电源板和驱动板,我现在自学一般的都会修了,图像这一块还不太了解,这不刚报了远程课程,还没开课呢。

网友:
万能表、螺丝批、刀片、镊子、橡皮擦啊等等

网友:
修液晶太简单了,有万用表电烙铁即可。  再备些高压条,可调电源,还有常用电源IC  。

网友A:
我的几个G 的视频资料要不,液晶显示器的维修资料。很有用的,加我QQ1176947491

网友:
最重要的,是有天赋,自学即可,液晶的维修是目前比较简单的,就是因为他电路简单,代换容易,配件价格低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几个G 的视频资料要不,液晶显示器的维修资料。很有用的,加我QQ1176947491

我要你的修液晶的视频,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