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快主板 好奇怪!跑D1 居然是正常的 能显

楼主(2012-02-11):
拿来是不跑吗   修理后能触发跑码了   重启或者拔了电源再插上后都跑的D1   还以为还有问题  东查查  西查查  到处都正常  郁闷
后来发现短接了下COMS后能跑码   然后重启或者拔了电源再插上后又是跑D1  哎哟我去  怀疑是不是BIOS的问题  没有编程器 就想趁着能跑码的时候接上硬盘进系统刷BIOS  结果发现跑代码D1也是正常的 能显  还能进系统 我晕! 看来不能全看诊断卡  奇怪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也有跑00的是正常的,最好接显示器

网友:
诊断卡的事吧    我一般插诊断卡的时候都接上显卡和显示器的

网友:
检测卡不兼容,客人不在场的话,还是接上显示器试主板的好

网友:
!- -诊断卡只能当一种参考。。

网友:
还有跑杠杠的,一样正常。
   用到测试卡的时候,我一般还会接个蜂鸣器,这样主板有没有启动就一清二楚了。    如果遇到不跑码的,蜂史鸣器也不叫的,那大部分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要看诊断卡的帧信号灯

网友:
我也是  修主板都会接个蜂鸣器 不过跑D1是不会响的

网友:
诊断卡要2个,一种基地的4位的,还有种奇冠8灯的!保证99%的板都能跑出来!

网友:
正常现象,诊断卡不能支持所有的主板。

网友:
诊断卡的代码只是一个参考,不能梆死在代码上哦,经验很重要。

网友:
你的主板PCI有点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