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31芯片问题

楼主(2012-02-11):
请教下高手,这个芯片在IBM机子上是属于什么芯片?
22v+是输入脚,然后其它针脚显示的英文又是些什么意思?
csh3 csl3 指的是高低电平的 3V吗???
可能提得有些秀逗,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这个资料很多的,多查些资料吧,从基础的学起

网友:
我也等着看正解

网友A:
1631的工作流程:22脚Vcc16v、23脚on\off3.3\5v,--------21脚5v  VL,-------4脚12v、18 25脚BST5v---------9脚ref 2.5v-------7 28 on \off 3.3\5v---------16 19 24 27 脉冲输出--------3.3 5v正常输出-------11脚输出PG信号给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31的工作流程:22脚Vcc16v、23脚on\off3.3\5v,--------21脚5v  VL,-------4脚12v、18 25脚BST5v------- ...

大哥,能在详细点吗  11脚不是写着NC吗 不是没有安装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