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GC V2.1

楼主(2012-02-11):
七彩虹945GC V2.1 出现同样问题,上赛扬430不跑码,复位灯几秒闪一次,原来一直用着的,CPU再别的板上正常,此板上赛扬D等老号CPU正常,不知何原因。
cpu

网友:
主板故障,先检查各路的输出电压。

网友:
查下是不电压功率不够? 测下上赛扬430
的时候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