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31A不跑U维修

楼主(2012-02-11):
联想 F31A不跑U维修
仔细观察主板无进水,短路现象,上电电流0.44A,测CPU复位电压0.27,测PG有,测时钟无,再测PCI_E22脚也无主复位,测1.5V1.05V1.8V3.3V5V电压均有,测CPU电压0.98V(正常为1.24V),手摸CPU并不烫,测波形正常,既然没有主复位,那还得一步一步的来:

CPU的供电IC2脚有3.3V1脚时钟信号0V正常。
追查两条线路:
一路:DELAY_VR_PWRGOOD
U174ICH_PWROK电压正常,发给南桥的,
二路:VR_PWRGD_CK410#
通过U32进行转换成VR_PWRGD_CK410发给南桥进行检测,
如果电源PG信号和时钟VR_PWRGD_CK410信号均正常的话,那么南桥就会发出时钟控制信号CK_PWG给时钟芯片,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得出CPU供电IC已发出电源PG和VR_PWRGD_CK410#信号,而南桥接收到ICH_PWROK和VR_PWRGD_CK410两路信号后,再发出时钟IC控制信号CK_PWG给时钟IC,让时钟IC进行工作。
理清了一下思路,再来看了一下时钟IC,测时钟IC供电正常,控制信号也有,
是不是时钟IC坏了呢?先不能说坏吧,还是围绕时钟IC再看一下,触发后用示波器测时钟IC晶振14.318没有起振,测各个排阻均没没有时钟信号发出,于是更换了时钟IC的晶振,再打示波器有波形了,再次触发跑U了,测了一下CPU的电压,此时CPU电压为1.24VCPU有点烫了。接屏亮机。

修的确实不错。
讲的真是太好很细致
能修信号的都是高手啊!
这么给力啊

网友:
不错啊!!!!!!!

月饼 -10 回帖还请用心!

网友:
先恢复然后回头在来看!

网友:
向高手学习,支持LZ,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月饼 -10

网友:
学习,图文并茂,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
解说的真好   我也是在学习当中

网友:
楼主这个思路很清晰呀,如何知道时钟的开启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呀,楼主这个是高电平吗。

网友(2012-04-14):
测CPU的供电IC第2脚有3.3V,1脚时钟信号0V正常。 追查两条线路: 一路:DELAY_VR_PWRGOOD:
CPU IC发出低电平,经反相是一个高电平给南桥,南桥应该是发一个高电平.

网友(2012-02-12):
有示波器真好用, HP540我修了好几台也是这个晶振坏了

网友:
维修真的离不开示波器啊,我还在学习用示波器中。。早点学熟练,好处不少哇

网友:
谢谢饼哥加分。

网友(点评):
原创技术贴给力

网友:
说真的····暂时看不懂

网友:
时钟IC 坏的很少、学习了!!!

网友:
看过朋友不少贴子,都挺不错的,思路清晰,支持下.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对线路,信号。以及时序的分析功底很深厚,维修需要细心·····

网友:
真的太感谢大家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网友A:
CPU供电IC已发出电源PG和VR_PWRGD_CK410#信号,而南桥接收到ICH_PWROK和VR_PWRGD_CK410两路信号后,再发出时钟IC控制信号CK_PWG给时钟IC,让时钟IC进行工作。

原先都不知道是这样的,还要先到南桥,然后南桥再发出ck_pwg。受益匪浅

网友(2012-03-21):
然后南桥 发出 CLK-EN信号,用心!

网友(2012-02-14):
问一下,正常情况下VR_PWRGD_CK410应该是个高电平吧?

网友:
这种时序是比较新型的时序,比起ICH4的时序有些地方不一样。

网友:
测CPU电压0.98V(正常为1.24V),手摸CPU并不烫,测波形正常,既然没有主复位-------这里的波形指的是那个波形呀?因为看了后面的才知道是时钟坏了,那之前的波形是什么呀,不懂,请教?

网友:
这个0.98是指CPU产生的波形。

网友:
那就是打的电感的波形呗,不是CPU时钟的波形是吗

网友:
CPU电感的,不是CPU时钟,因为时钟IC都没有工作,所以时钟还没有到这里。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啊,我也想买一台

网友:
是安泰信数字的那一种。

网友:
无时钟导致的没有复位 不跑码 很好的案例啊

网友(点评):
精准的说,时钟导致CPU供电不足,这才是精要!

网友:
每次看了楼主发的帖子都有不少收获,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14.318晶振还真没遇到过坏的。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时序 楼主把握得真准 学习了

网友:
解说的真好

网友:
太专业了  我想请问那个CPU电压是怎么知道正常是1.2V的啊

网友(点评):
维修经验,没有修过或者经验,怎么知道?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没复位首先保供电时钟正常,

网友:
原来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总觉得 楼主有的时候简单问题 复杂化,为何 不首先 量下 时钟晶振呢?包括南桥的晶振?分析了 老半天,什么信号都走了一遍,最后反推 是时钟晶振没有起振,如果是时钟的某组 时钟不正常,到是有点理解,如果大费周折,是不是走弯路或者问题被楼主简化了?说得不对,请楼主批评!

网友(点评):
这个说的 也有点道理,但实际维修还是按逻辑推理来修比较细心细化!

网友:
复位0.28,正常1.1V,复位不正常,再测时钟芯片的供电和起振,再根据时钟的条件反推,这是我的思路,望楼主指正!

网友(点评):
有一些 借鉴之意,学习共讨,不分高低,以求共进!

网友:
呵,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修机器,确实走了点弯路。

网友(点评):
客气了,学的这么好,多相互学习学习!

网友:
说实在的 ,楼主的 维修思路和 实战 ,一个子,牛!

网友:
请教下LZ  一般不是先供电 时钟在复位 PG的嘛   为什么你的F31A没有时钟就有复位了呢

网友:
有的时候都是假象的,

网友:
还有一些例子的机器 理论 上说有了CPU复位,全板电压都OK了,这种理解就不一定了,有的时候虽然能量到CPU复位,可是我遇到过主板不依然有电压没有出来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也有假象存在。

网友:
看过几篇楼主发的帖子了,写的很好,技术高,思路清晰,向楼主学习了,感谢楼主能写出这么好的帖子,让我们有机会参考学习。不知道楼主学到这样水平用了多久的时间?我也是在学习阶段,与楼主相比相差甚远,不过我会努力向楼主靠近的。

网友B(2012-03-15):
楼主贴贴精华啊  刚看完 HP54多少的又来一个F31
关注楼主   技术会有所提升   哈哈
期待楼主更多好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贴贴精华啊  刚看完 HP54多少的又来一个F31
关注楼主   技术会有所提升   哈哈
期待楼主更多好帖

呵,最近是修一些简单的机器,还没出什么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最近是修一些简单的机器,还没出什么例子

这还简单啊   那楼主肯定不简单  哈哈

网友:
问下LZ也是在讯维基地出身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IC已发出电源PG和VR_PWRGD_CK410#信号,而南桥接收到ICH_PWROK和VR_PWRGD_CK410两路信号后,再发出时 ...

同意楼上  有学习了一招

网友:
电源PG信号和时钟VR_PWRGD_CK410信号  都正常  在南桥相与后产生的不上pcirst吗  这块主板 好像不上广达的标准时序啊     ct3的 时钟开启是cpu供电芯片的pg 作为时钟开启的 ,,,f31a的时钟开启确定是在ichok和vrpwrgd-ck410 出来之后有的吗

网友(2012-05-10):
没复位 就查时钟 思路还是有的 但太按步就班 用的时间太长了 没复位 第一反应应该去测时钟 PCIE上不是也有时钟脚吗?怎么搞得这么复杂而先去追PG信号?

网友:
思路是不错,,,测到没有时钟,,, cpu有供电,,,经验告诉就得去测时钟ic条件....

网友(2012-08-22):
我的F31A的时钟都有收到南桥的CK_PWG信号,都有发0.99出时钟了,CPU供电还是0.98V,电流在0.99之间,不知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