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下面或上面连接的电阻作用是什么啊?能详细的说下吗。

楼主(2012-02-11):
供电下面或上面连接的电阻作用是什么啊?能详细的说下吗。只听到别人说下拉,上拉之类的,但怎么运行什么作用不懂

例如这个呢,怎么每个电压下面都接个电阻的。

网友:
PR95是分压

分出7.5V电压。

网友:
其实小弟在看电路图的时候也有这个疑惑……等待高手解答中……
分流电阻,明显是用来限制电流的。
分压电阻,用来让电压达到设定值。
这个上拉和下拉,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上拉电阻 可以这样来理解。。通常我们能见到一个高电频信号过来。上面接一个电压和电阻。这个电阻 就是把电压经过电流流向高电频信号 得到电阻另一端的电压。。 不知道这样理解有没有问题。还请指正。

网友B:
简单的说上拉电阻接电源正极 下拉接电源的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说上拉电阻接电源正极 下拉接电源的负极

你这个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详细怎么说?

网友:
接电压的是上啦 。接地的是下拉。也有用作分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 可以这样来理解。。通常我们能见到一个高电频信号过来。上面接一个电压和电阻。这个电阻 就是把 ...

今天,听人说这个电阻是起保护作用的,防止电流过大。导致下级电流过大烧坏,恒守定律,电压不变,电阻大,电流就小。分流作用也有这个说法

网友:
哎呀!没有这些电阻那场效应管不就烧了吗?这些电阻都是场效应管的负载电阻,看来你们还得好好学一学电子基础知识了。所谓上拉、下拉电阻是指在数字电路中,为了提高输出电流而设置的。例如:一个与门电路的输出电流是极小的,要它直接驱动一支开关三极管是不可能的,在门电路的输出端通过上拉电阻接电源正极,当门电路输出高电平时电源正极通过上拉电阻驱动三极管,保证足够的驱动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知道,但在一个电阻的情况呢,起什么 作用?

一般是信号阻抗   信号匹配   几个连接的话 串联分压  并联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