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不触发,就是不触发

楼主(2012-02-11):
(图片)

网友:
把PR25也换成100K的,PU1B  5脚电压太高

网友:
电阻是分压的电路中,一定要找一个一样的,找不到就把分压有关的电阻按以前的比例全换了

网友:
原來的阻值多大就多大

网友:
先飞线确定3v,5v正常不?在确定393电路

网友:
跑电路啊,呵呵

网友:
跑电路啊,呵呵

liuguangsong -1 重复资料

网友A:
不一样的就会导致不触发吗,我又找了一个电阻换了,现在5脚的电压是6V,正常吗

网友:
看图纸上的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就会导致不触发吗,我又找了一个电阻换了,现在5脚的电压是6V,正常吗

大于6角的3.3V就能行呀

网友:
LM393的6脚反相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还是点火回路的问题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就会导致不触发吗,我又找了一个电阻换了,现在5脚的电压是6V,正常吗

影象中好象就大0。几V不会太大的,你的6V好象大了哦

网友:
前几天我修了一个F41,也是没3V 5V,直接从Q1飞线到PR25 1脚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能修的起来的,遇到断线的多了。。

网友:
数学不好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开关上的电压好像是10多V吧。

网友:
不是有图纸吗?看一下是多大的再换

网友:
看了以上的信息,总结了一些东西,楼主搞定以后发个详解啊,小弟们跟着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