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剧烫的维修历程 E41G

楼主(2012-02-11):
今接到一台二修机,叫客户说之前进过水,现一接上电源待机正常(0.04A),按开机后电流直接到2.85A CPU剧烫过一会就掉电了,我还以为是CPU坏了那,找一个CPU按上去还是剧烫,把CPU去掉一后电流到0.2A左右,打了一下主板所用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有短路的,我想可能是CPU少电压发烫的,把CPU拆了 上电发现没有1.8V1.05V ,测PU14
1419VPQ31PQ335678角为19VPC18010V我想又是进水断线了,飞了个线过来,开机CPU不烫了,显上屏显示了,到此机器修复。
经过这次维修经验,更加确定了,部件发烫不一定就是部件坏,或短路,还有可能是少电压

网友:
思路清晰 维修效率就是高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 多电路也熟悉 看来

网友:
楼主很好啊学习了啊

网友:
飞线怕了要熟悉电路图才能飞线啊。。要不时序改了就悲剧了

网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LZ维修经验很足啊

网友:
少一电压CPU都要发火罢工哈!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我来学学                学习了啊

网友:
熟悉电路图才能飞线啊.维修效率就是高

网友:
楼主很厉害,加到收藏夹里,宝贵的经验呀

网友:
楼主是从哪里拉的线性5V电压?

网友:
学习了。思路正确,方向好

网友:
缺点最好修了

网友:
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呀!

网友:
看来发烫不一定是坏了,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看来芯片发烫不能直接换了,现查条件

网友:
为什么,那么汤呀,,那位高手来,,解释下,

网友:
那个1脚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是啊,一般CPU烫CPU本身坏的可能性不大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LZ修的不错啊,学习很重要的

网友:
以前也有一个没修好,唉。

网友:
缺电压引发的发烫,兄弟的功底很好啊,就那点字得很长时间搞啊

网友:
这跟线飞的很给力、、

网友:
图看得不清楚,好像对不上号啊

网友:
大大的同意楼主总结

网友:
缺少的是多少V电压 从哪里飞线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
是有电压出不去,才会烫的

网友:
电压出不来的原因吧。

网友:
向高手学习,看齐。

网友:
我这有片台式机主板也是CPU巨烫,看一下是不是少电压了

网友:
1.8是显卡的供电吧,他应该不到CPU的吧

网友:
我感觉是1.05V   这个芯片工作要有19V主供电还有个5V,是5V没有了,主板板线断线了,把断线接上就行呀,你仔细看看我发的就知道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析一下,为什么发烫CPU

网友:
楼主威武。精辟!

网友:
楼主真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不清楚,,。对不上号,。PC180看不清 ,楼主弄个大点的图,看个明白,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