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有屏供电 19V 屏无显示

楼主(2012-02-11):
     一台Y450的机器,开始无屏供电,后来换显卡后,有了!但是屏幕无显,测屏接口也有电压……换过屏了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具体问题出在哪了?望指点

网友:
考虑码片,BIOS

网友:
屏供电19V?是高压吧,

网友:
屏不显和屏上的19V没有关系的。。屏上没有19V应该是暗屏

网友:
外接如果显示,我一般直接做显卡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测LVDS有没输出,

网友:
我换过显卡后,屏供电和19V的高压都有了……今天刚好来了一台一样的,我就把显卡的小板换了,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忙,特此分享……望给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显卡是不是没做好哦 或者bios问题 重新刷下程序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试试外接显不显吧,外接显的话与显卡关系不大。

网友:
小板部分?原来这机子显卡部分可拆的啊?!

网友(点评):
显卡没法拆,拆的是显卡的供电那块板子

网友:
你该重做一下,做了显卡外接都有了,应该没做到位,还差一点,要不就打屏接口的波形看是一下,有没没向上键头的那种波形就知道信号上去没有了

网友(点评):
已经重做过了,一样的!才换的……

网友A:
看下那块小板子, 应该有个场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那块小板子, 应该有个场管短路

是的!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