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P43-ES3G,触发掉电反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11):
技嘉GA-P43-ES3G VER:1.1触发上电诊断卡全0,反复上电!
检测外观无异常,测阻值基本正常,上电测电压都正常,示波器测BIOS-CS片选信号,无动作,刷BIOS,换IO无果!
休息片刻回来,用触摸法,探测芯片温度是否异常,当接触到75232串口芯片时,温度异常,拆除再上电诊断卡一路狂奔!
换232后主板修复,这个算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但是触摸法在这里发挥的淋漓尽致!
望闻问切在主板维修上一样能发挥作用,问题虽简单,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但还是修复了,恭喜楼主,看来换件前还是先触摸的好

网友:
貌似只是个12V短路吧   有必要去  换IO  刷BISS吗。。不插12 V不掉电那就查12V。。。

网友:
其实刷BIOS,换IO没多大意思··

网友:
搞不明白你既然一开始就测了BIOS无波,为什么不去检测硬启动,而是刷BIOS换IO呢,这思路不对哦。
75232坏了就扔了,还换什么,都用不到,虽然这破东西很少用得到了,但它坏引起不亮机的故障还是挺多的

网友:
然来触摸法是这样用的,那主板范围这么广有必要全摸吗,具体着重摸那些位置啊?

网友:
掉电应该有短路!感谢分享!

网友:
哦~~~串口芯片可以导致这个问题啊~~~学习了~~~把我的坏主板也拿出来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串口芯片引起的故障    拆掉扔算了

网友:
以前碰过这样的、、

网友:
修好了就OK      P43的板子,上个775的老四核还是不错的

网友:
能摸的出来就好了,如果摸也摸不出来那就难修了

网友A:
哈哈,那是啊,当时,如果没有摸出是232发烫,准备BGA南桥了,所有信号电压都正常,BIOS片选信号无动作!
以前专修华硕的板子,技嘉的修的较少,个人感觉技嘉的板有时候很难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那是啊,当时,如果没有摸出是232发烫,准备BGA南桥了,所有信号电压都正常,BIOS片选信号无动作!
...

你的技术还是很高的啊,你哪里的啊

网友C:
这种事经常有,还会引起PS/2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技术还是很高的啊,你哪里的啊
武当山你应该知道吧!
哈哈。技术很高就不敢当啊,论坛里卧虎藏龙,个个都是高手!自我感觉马马虎虎还过的去吧!只要是和电子相关的到我手上都可以瞎摆弄一下,修不好但也修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事经常有,还会引起PS/2不能用

是啊,有时也会复位正常,但全〇不跑码!还好这家伙发烫被我逮着了,不然南桥就干的冤啊!

网友:
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CS片选都无信号,你去刷BIOS. 肯定会不跑码的.
问题出在IO这块, 外设的信号去影响寻址动作

网友:
学习了,经验是要慢慢积累

网友:
我也经常摸,不过运气不是太好

网友:
你也不怕烫??。一眼就看到AU1了,还去刷bios,真有你的

网友(2012-03-27):
请问一个问题:不断掉电上电是不是就可以断定短路故障呢???

网友:
那个芯片一般我们拆了都不要了。

网友:
我这片板怎么也搞不好啊。 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2-05-08):
我这里又块精英P45的 也是触发掉电。没修好仍那里,等下再捡起来研究下。

网友:
如果LZ摸不到温度有异常.那还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