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神舟天运P210C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2-02-11):
一台老神舟天运P210C,一进系统就掉电,摘掉硬盘开一会儿机也掉,但是进bios设置不掉,换过硬盘和内存,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可能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有元器件负载不了

网友:
看看CPU坐子加焊一下,或补焊电源IC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重点主供电,cpu供电两路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