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进水的机器你一开始怎么修呀

楼主(2012-02-11):
假如你接一台进水的机器,你清洗干净以后,你是先测量一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呀,还是在维修的过程中测量出有断线的来呀,由其是IBM的,我感觉IBM的最容易进水断板线

网友:
我是洗干净后,烤板几个小时,然后再所进水的地方上焊一下

网友:
照时序走。有断线的地方,时序自然会走不下去。进水的机器总的来说还是好赚的,一般不费什么料。

同意你说的,电路熟悉的,跑时序是快,电路不熟悉的就要慢了,这个也因人而以呀
懂电路的就是牛啊

网友:
查电压呀  少什么查什么呗

网友:
要么好修,好么修死人

网友:
综合二、三楼所说
便是我的维修方法

网友:
我一般是清理一下,看看有没有腐蚀掉的元器件,再加焊

网友:
我这有一台三星r20 进水一个月了   客户一直用知道昨天终于坏了   里面腐蚀很严重  让我很头疼

网友:
先看进水地方腐蚀的电阻,再看PCB有没有断线

网友:
还有就是重点吧多脚的芯片拆下 检查底部有无断线

网友:
看故障显现象对着图纸查

网友:
进水嘛,先清理,,腐蚀的东西都换了,然后在查

网友:
先清洁,在烘烤,在更换腐蚀的,在测量

网友:
WO ZHENG ZAI XUEXI  ZHONG

网友(点评):
能用中文吧,看的我有点费劲呀,拼音不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