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U故障求教

楼主(2012-02-12):
接到不跑U的机子就头疼,特别是没有CPU复位的更是头大,请师傅们给点经验,

网友(点评):
有复位不跑码才是难题吧..

网友:
查南桥的从复位有没有

网友:
没复位问题好找些,有复位才难找。。

网友:
兄弟说得对啊

网友:
CPU是最后复位的吧,从后往前查复位过程呗。

网友:
这台是华硕的,今天拆开后结果发现南北桥都被做过了,仔细检查发现BIOS芯片有一个焊盘被脱掉了,拆下来处理一下焊上去,复位立马出来但是依然不跑U,该干的不该干的都被人家干了我也没兴趣修了,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取下PC卡芯片,结果奇迹出现了,电流一路狂奔到亮机,这个板也就这个芯片和网卡芯片没被动过了,因为它们两个藏在PC卡架子里面看不到,可能第一手师傅没把他也干了。最后多谢各位师傅指教,以后有问题还要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