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不触发!!

楼主(2012-02-12):
接到一台HP NC6000 故障不上电 待机不接带开关小板是0.09 接开关小板变为0.01 待机3V 5V都有出来 就是不能上电 请问还差那些待机电压
补充内容 (2012-2-12 20:57):
感谢大家热心回复,此机已修复
不触发

网友:
这款机器有通病的。先排除通病的问题。
同意楼主:
5.0
低调求发展
同意楼主:

网友:
加cpu供电芯片

网友:
先看下通病

网友:
查SB EC条件

网友:
我知道这款机器有通病,但是现在都不能上电啊

网友:
看是不是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