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电路图 元件标识符号 具体含义

楼主(2012-02-12):
我是新手兼菜鸟,最近在看主板电路图,对一些元器件旁边的标识符号不是很了解,特此请教。

我用技嘉主板来举例:

一、电阻的标识:

       1、电阻符号上面的三角形的含义。
       2、R1855   1K / 4 / 1 / X 中,1K指阻值1K欧姆 / 4指的什么 / 1指的什么 / X指的什么?

二、电容的标识:

比如说 BC22  1u / 6 / Y5V(或是NPO,或是X5R) / 10V / Z(或是J,或是M,或是K)

      1u指电容量1微法 / 6指的什么 / Y5V,NPO,X5R分别指的什么 / 10V指耐压值10伏 / Z,J,M,K分别指的什么?

三、线框的标识:

        蓝色实线框,蓝色虚线框,黑色实线框,黑色虚线框、红色实线框,分别指的什么呢?

        关于标识的问题还有不少,一一列出来比较难,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教程呢?

网友:
lz这个就要多看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