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设置

楼主(2012-02-12):
各位师傅给看看,怎么我的路由器怎么搞都有两台机在连接我的路由器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麻烦大侠们给点指点。我的密码随时都改了。连接电脑也就一台,怎么查找就 有两台呢,是不是哪个道了我的密码,那我随时改了的呢?

记得是什么192.168.1.1

网友:
是无线路由器吗,你在哪里看到的有两台机器。最好上图

网友:
这个份问题
不应该啊

网友:
你要是不放心,就设置MAC地址检测好了,把你的电脑的MAC地址设为允许,其他的都设为不允许

网友:
再把路由器的登陆密码也改掉...

网友:
可以把路由器里面的“MAC地址过滤”功能打开,把自己的电脑MAC地址填写到路由器里面,其它机器就无法连接了,除非克隆。(仅供参考)

网友:
用WPS吧,比较安全~!

网友:
等下个回答者   我也遇到过

网友:
        直接用猫看看还是有两台么

网友:
如果是无线路由一定要WPS2加密啊,输入个12位密码,再加MAC绑定就行了

网友:
加密一下就好了,最好用WPA2加密,

网友:
不是呀,我在路由器设置上看到的,就在路由器的无线网络设置里面可以看到的

网友A:
一个是密码改为复杂的数字加英文,并且必须用wpa2加密方式,web的一半不会超过10分钟就能破解,还有就是绑定你的无线局域网网卡的mac, 还有就是登陆密码不能是默认的,必须更改用户名和密码,为什么必须更改你的路由器的web的登陆密码,因为有软件不是从你的无线路由器进去的,利用网络软件只要你猫和路由器开着就能直接进入你的路由器,你就是设置在复杂的密码也是白搭,人家直接进去看,前提那家必须上网才能看到你的路由器里的密码,你这样设置以后门和后门都进不去了,他就没什么很好的办法了,但是对于黑客来说就是很简单的,无论你怎么弄都能进去,我就从网线进去过很多家路由器直接看密码 但是我不是盗用网络,只是玩一下那个软件,因为我家有网线,你看的是dhcp里面的吗,你是不是看错了啊,

网友:
是的。192.168.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密码改为复杂的数字加英文,并且必须用wpa2加密方式,web的一半不会超过10分钟就能破解,还有就是绑定 ...

谢谢,不错,我是在进到路由器的界面上的网络设置上看到的。

网友:
还有一个是路由器MAC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一九二.一六八.一.一?

网友:
有人连不代表连上了啊,看看数据包的情况就知道咯。

网友:
要是没有无线功能的路由器,路由器上就接你一家的网线,那就不会有出现第二个人的。

如果是无线的话就不好说了,最后你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专业安装蹭网卡。

网友:
平时使用路由器还真没注意这个事情,以后我也要留意一下了。

网友:
在城市里用无线路由器...你忧者点吧!有想趁网的

网友(2013-11-29):
你有什么好软件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撒

网友:
借楼问:一个无线路由有线借台式,无线连笔记本。问什么网络里看不见另一台计算机。导致打印机无法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安装蹭网卡。

注意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