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ntel 946GZ (Broadwater-GZ) + ICH7 为什么自动开机?

楼主(2012-02-12):
联想 Intel 946GZ (Broadwater-GZ) + ICH7 为什么自动开机?  每次关闭电源,第二天接通电源就自动开机。

网友:
高手帮帮俺,俺是新手。

网友:
查RSMRST这个信号

我不觉得是那的事吗

网友:
CMOS 电池没电了吗    RTC 电路

网友(点评):
你说的电池没电了,不用按触发键 EC会拉低一下RSMRST 机器就自动触发 懂吗? 我之所以叫他查RSMRST 是因为我不会把 EC拉低RSMRST 的条件告诉他,让他自己去思考,你所谓的RTC电池没电 EC也会拉低一下R

网友(点评):
也会拉低一下RSMRST 刚才字符不够了

网友:
怎么查?呵呵,一点都不懂。。

网友:
检查一下BIOS设置中电源管理是否设为“通电自动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