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loading os

楼主(2012-02-12):
进不来系统提示ERROR LOADING OS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

1,没有激活主分区(激活一下啦)

2,主引导记录出现问题(重建分区表)

3,没有安装操作系统(安装系统啦)

【仅供参考,欢迎补充】

网友:
分区未激活或系统未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