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低格清零的方法

楼主(2012-02-12):
请大家帮忙硬盘低格清零的方法,大家都用的是不是MHDD里面的ERASE命令啊?

网友:
也想知道啊

网友:
DM  也可以 的啊

网友:
还有就是  mhdd   fast erase   不过要先加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
用FASTERASE速度快了很多。

网友:
用 mhdd   fast erase
还要加密吗????怎么个加法???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命令哦.

网友:
昨天试了这个命令了,很成功!

网友(2012-03-13):
求学习~怎么操作啊!

网友:
怎么用说说啊!!

网友:
先进MHDD,然后输入硬盘所在位置的选项,确定,再输入 erase 命令,确定!

网友:
用过MHDD的ERASE和AERASE,没用过FASTERASE,有机会试试。学习了

网友:
对 ,用ERASE就可以。

网友:
PWD 加密命令。

网友:
ERASE 过程中出现  蓝字提醒  发生严重 故障  这样的硬盘还能修复吗。。。1个西数的2T, 没擦粗MHDD扫都是A

网友(2012-04-12):
MHDD是蛮好用的。

网友:
只用过erase啊

网友:
想试试,就是没坏HDD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