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 有图有真相,友爱的基地人,都来看一眼吧。

楼主(2012-02-12):
早上同行送来的显示器"三星T190",说是用一会 然后一闪一灭,我正在测呢,突然杯具了,“嘣”一声,眼前全是黑烟。好了,不扯了,书接正文。

这个爆了,怀疑是冬天天气凉,从外边拿进来没缓一会马上就测,的缘故。

此管已经看不清型号了,板号是PWI1904SJ...... V1.2

求管的型号,求可代换型号,各种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

PS:人家说今天要修好啊,我看够呛了,这几天点儿特别背,总是出些小差错。

补充内容 (2012-2-15 18:05):
此机已修复,详见8楼!
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祝各位龙年走好运,发大财!!!

网友:
早两天说就好了,10号才修好一台T190,现在客户取走了

网友:
我今天早上刚接的,在我手里还没等修就出问题了,来时是亮的啊,    要的是现在谁手里有存货,料板什么的也成。
求管的型号,求可代换型号,各种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

网友:
我有好多这种旧板,我帮你找一找,看看什么型号.一会给你回话

网友:
FDK08
Q0565R

就这个型号,六针角的

另外一块三星的板上面是:
FDK42
DM0465R

论坛就需要你这种热心人士啊

网友:
非常感谢,我看有没有这芯片,不行的话,可能要定芯片了。

网友:
可以试着改电路板,就是不知道你的动手能力如何,这个芯片倒是常见,建议你以后常备一些料

网友:
  DMO465R电源芯片

网友:
一般是DM0465R 和DM0565R  两者可以代换   另外看你的问题,还有一个玻璃的保护二极管也会坏。保险也会坏。好了后测机几分钟。有可能开关管很炀手,如果是 更换400V大电容

今天定的件到了,已修复,和你说的差不多, 换了个0565,一个二极管,总保险,大电容应该没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
今天我也接到一个DELL 22的   一体板  烧的挺严重的  貌似高压包也烧了  大电容 还有个棕色的芯片都烧掉了

网友:
换新的,或换拆机板

网友:
只是一个高耐压场效应管而已。设计之初对场效应管参数的考虑:一般耐压值为400V 或者600V,电流考虑到是显示器上用估计在4A左右或者更高,自身功耗可以忽略掉(因为有散热片,所以温升可以忽略),开关频率在150KH左右,按照这个参数值选择一个新的或者拆机的即可。这里给出可待换型号:FQB10N60C--600V 9.5A 0.73Ω,,,,FQB12N60C--600V 12A  0.65Ω,,,FS7KM--800V 7A  1.60Ω。后面的阻值为开通电阻,一般不必考虑。另外,我看你这电源不会只是烧了开关管那么简单,仔细查找一下,看看附近的其他元件有没有损毁,特别是过流取样电阻(在开关管的S极和地之间,此电阻阻值一般不大),好好查查吧。

网友:
炸了的电源板  有你修的  本人建议 只要电源板 烧断了保险 建议先查短路然后 在保险处 上个30瓦的灯泡在通电。。 上次我修电源板 没接灯泡  结果跳闸 几家同行  十几台电脑 同时关机  。。。。

这就叫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呵呵 何其壮观啊

网友:
我一般遇到爆炸的电源板都是改板的,因为爆炸太令人害怕了

网友:
换一个不就好了  ,

网友:
实在找不到可以换电源板

网友:
565功率大!!!!!!!!!!!!!!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

网友:
小问题,能修好的。。。。。。

网友:
电源的问题,一般问题不大,好修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
下次试机的时候加个灯泡吧   就不会有悲剧了

网友:
建议换板,板上有碳化,处理不好,还会炸。

网友:
换电源板

网友:
手上正在修这个T190通病呢!这么严重的还修什么呢!直接换板吧!

网友:
T190通病挺多的哦,按键,程序,主控,高压

网友:
简单的方法:更换彩电电源用的万能电源模块,但是就不知道LZ动手能力及电子基础怎样了.

网友:
貌似三星的专用IC哦

网友:
就是就是,灯泡很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