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的疑难杂症

楼主(2012-02-12):
r400开机半小时黑屏,所有的灯都灭了,再过20分钟左右就又好了
不是高压板
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设置的啊

网友:
  我的也是R400,开机不定时闪屏。瞬间就好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屏已经换过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呀,,,

网友:
修好了,其实就是屏线折断了,我被误导了,这是个二修得

网友(2012-03-14):
你过的20分钟是关机还是不动 一直放那 20分钟好?

网友:
正常用着20来分钟就黑了,指示灯也都灭了
一会就又好了

网友:
R400 T400 时有个通病  屏线接口旁边有一个保险不良 这个保险是供给的3.3V 但是不是LCDCDD 也不是什么信号 而是+3.3v 楼主对照电路图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