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为零字节的修复方法

楼主(2012-02-12):
求助HITACHI120G硬备在BIOS里能认到盘,只是容量显示为零字节,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修得????

网友:
用MHDD,恢复出厂容量.

网友:
用MHDD测测是不是盘有坏道。如果没有直接擦一遍

网友:
BIOS检测还是不准确
不知道用MHDD检测是什么情况,如果型号SN号都有,只是容量为0,就是固件问题。
如果,只是显示一个0,看不到型号SN号,磁头坏或者BIOS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在MHDD里面连盘都认不到,没有0显示,也没有SN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