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不开机

楼主(2012-02-12):
今天修-台IBM T61笔本本,开机无反应.也无3/5V,经查是保护隔离电路Q34MOS管(PNP低导通)有输入无输岀.G极是19V高电平.请问.它是受控于IBM PM还是不受控.能不能改线路直接输岀19V.谢谢!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附图纸请你们看一下
523修
首先要查discharge是否为高电压,如果不是像前查,是的话就简单了,查Q101是否被导通对地,然后就是Q107是否被导通,只有被导通了R809和R143才能串联分压得到低电平才能导通Q34。

网友:
wang774512
MOS没有什么PNP 和NPN 只有P沟道,和N沟道,,,看看是不是后面有短的,,,可以飞线过去修板,主要是为了断定后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 discharge -pwrshutdown 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再查 q78 q79 q51 q101 q107 等等。。
同意楼主:
5.0
一掷千金
同意楼主:

网友:
学习下,看不懂图纸啊

网友:
慢慢测,找个点图顺着查。

网友:
学习中……查产生3V.5V芯片的工作条件,然后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肯定不能直接短接 不然会烧东西的 你还是去查下待机电路 然后把公共点电压修出来

网友:
换一下联想的片子 量一量3v5v供电的四角是不是3.3 换掉联想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