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加电 电流0-0.53-0.8 不显示

楼主(2012-02-12):
SL400电流0-0.53-0.8,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北桥换过,CPU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都正常。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给个思路。

网友:
bios,内存,复位等

网友A:
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网友:
刷个BIOS  这机子 BIOS 也遇到过坏的

网友:
WO ZHENG ZAI XUEXI  ZHONG

网友B:
先刷BIOS吧,,这机器BIOS也爱坏的

网友:
其实。。大家套路都一样。。。。。关键是细心。。。。

网友:
BIOS和CPU那块

网友C:
其实这种问题不要轻易去换北桥    好好查查别的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没起吧

网友:
查查内存槽电路

网友:
给个思路查什么啊?CPU电压复位正常,内存电压正常。要是查信号都查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吧,,这机器BIOS也爱坏的

BIOS刷过 没坏我把我的BIOS刷到别的机器上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集显 GM45的北桥 ASUS代工的主板

网友D:
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供电????

正常1.8V -0.9V

网友:
这机器通病是反应慢,机器本身容易死机,这种情况就遇到过,刷BIOS就好了的。

网友:
插上诊断卡测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种问题不要轻易去换北桥    好好查查别的

看看有没有安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