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FS48C 难判断啊。。

楼主(2012-02-12):
接到客户抱来一台索尼索尼VGN-FS48C 故障是不开机,电流是0.15  拆开机后,插上电源竟然开机了,心里暗高兴。。把外壳装上又不开机了。。。后来又拆开机,还是不开机,按了一下显卡,可以开机了。。。过来一会又不开机了,按了显卡,不开机。。后来按了CPU座开机了。。。有时候按显卡可以开机,有时候按CPU座可以开机。。。我被搞糊涂了。。不知道是CPU座还是显卡。。。我是个新手。。哪个大哥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
虚焊的可能的,加焊一下显卡,不行再加焊一下CPU座。

网友:
用cpu带灯测试座式一下   是不是cpu座问题还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