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HP2530P主板做的电脑不上电了??

楼主(2012-02-12):
以前好用的时候插上电之后,网卡灯会亮一下,然后按主板上的开关就能开机了。
有天晚上关机后(Windows里面错按成了重启,然后趁它重启之前(还在BIOS界面)按5秒强制关的机),第二天再开机就不行了,插上电后网卡灯也不亮了。
另外,出现这个问题的前几天我更新过BIOS。

当时就是就是几百块买的一个带CPU的主板,自己加上内存和硬盘就能用了,维修的话也要花几百,没有维修价值了。

手头只有烙铁和两个万用表,各位能否提供经验,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多谢

网友(点评):
一个破烙铁和两个万用表 闯江湖啊 这么笼统 谁会知道那问题啊

网友:
呵呵!一个破烙铁和两个万用表就能动主板了!

网友:
CMOS放电试一下

网友:
这些工具就OK了  在来张破主板

网友:
细心点吧。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还是刷BIOS试下吧

网友:
这个真不好讲